楼主(2008-04-23):
在欧姆龙的指令中,哪个指令以通道为单位使用,用作数据通道,此后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恢复供电时,数据可恢复的?

楼主:
能不能讲详细点

网友A:
你最好看看资料;HR,DM都可以用,如果你以数据为主用DM比较好,如果用到“位”----或“点”用HR比较方便。

楼主:
可是他问的是指令啊  HR和Dm不是寄存器吗?也有这样的指令吗?

网友A(2008-09-05):
哈哈 指令没有操作数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