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代码求助

楼主(2008-04-24):
有一段S5-100的代码要转换到S7-200,用STL写,老是出错,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Segment 6 of 23
         :O(
         :A     F       2.1                  01
         :L     DW  13                     01
         :SD   T     13                     01
         :NOP 0                              01
         :NOP 0                              01
         :NOP 0                              01
         :A     T     13                     01
         :)
         :O(
         :A      F     2.0                    01
         :L      DW  12                     01
         :SD   T      12                     01
         :NOP 0                               01
         :NOP 0                               01
         :NOP 0                               01
         :A     T      12                     01
         :)
         :O
         :A     F       12.5
         :A     F         2.0
         :S     F         2.2
         :O     F        2.3
         :O     F        2.4
         :O     F       21.2
         :R     F         2.2
         :NOP 0
         :***

请教一下,在S7-200里面用STL该怎么写啊????

网友A:
先監控它的 動作,就 容易轉換了

网友B:
1.先将DW12、DW13的时间设定值的转换
2 再相应的选S7-200中对应·时基的时间继电器
3 主要看DW12/DW13是否变化,如有变化做在新程序中要做相应调整。
4其它部分的程序转换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