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8-04-24):
我是新手,想了解下
变频器控制电机怎么接线啊

网友A:
电机的电源线连接至变频器的输出。

也就是变频器的U,V,W输出端连线与电机的线连接。

网友B:
电源线接变频器R S T,,电机线接变频器U V W

网友C:
呵呵;
这只是进线与出线;
还有控制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