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我接触电气控制系统比较老的就是1、用断路器, 接触器, (中间、时间、计数等)继电

器等做成的电气控制系统,操作界面当然就是一些按钮了,后来在大学里面接触到PLC就

看到2、用一些按钮(停止、启动、急停等)给PLC输入点信号,再由PLC输出信号给接触

器, (中间、时间、计数等)继电器等执行的一类。工作了就看到3、用触摸屏控制的设

备,我想请问这种控制原理是不是触摸屏输入信号给PLC,再由PLC输出呀,如果是这样

,那触摸屏怎么给PLC通信呀(RS232吗)后来又在药厂见到用电脑控制设备的,就是电脑

上有一个软件,是那个设备的流程图,下面有按钮,用鼠标点一下就可以控制设备的那

种,请问这种软件叫什么(组态软件吗)也是电脑给PLC信号吗?用什么端口通讯呀?4

、还有一种就是既可以用电脑控制同时又可以用触摸屏控制的,这种控制要用两个PLC吗

?是不是就是说触摸屏也好,组态软件也好,都要通过PLC才能控制设备执行吗

网友A:
既然您在西门子论坛发贴,那么就默认您讨论的是西门子组态软件以及触控屏。

Wincc作为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与西门子的MM系列的变频器可以通过DP,这种状况下不需要PLC。

而作为触控屏,由于支持了Modbus的通讯协定,因此也可以同支持Modbus的变频器或者温控器等进行通讯,因此也不需要PLC。

PLC作为控制器,仅仅作为需要,如果项目简单,您认为需要PLC吗?

不选用PLC的主要理由是PLC会增加成本预算,作为业主的您也会尽量压缩成本支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