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接零问题

楼主(2008-04-24):
在农村(绝大多数都是用保护接零,有些甚至没有接零),假如零线在变压器桩头处烧断,那么,原来的单相电就变成了380V了,因为W相经用户电能表回到零线,U相也经用户电能表回到零线,V相也是这样,这不是形成了三相短路了吗?为什么还会烧坏用户的单相用电器?这是早几年前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现在农村基本还是闸刀开关,基本也是两根线,(零线和火线)至于保护接零线好多是假的,它的前端不一定与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连接.
假如零线断了,在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会造成中性点位移,电压高的高,低的低,也不一定是380V,高的烧坏电器设备,低的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零线在变压器桩头烧断了之后,假设三相负荷完全平衡的情况下,三相电源等于星形接法,入户端的电压应该是220伏,此时符合家用电压烧不坏用电设备,零线相当于带有220的电位,测电笔发光,影响用电安全;但是三相负荷不可能平衡,尤其在农村不平衡率更大,当零线断了之后,就形成每相负荷对380伏电压进行分压,功率小的一相,相当于负载电阻较大故电压较高,功率大的的一相,相当于负载电阻小故电压偏小,一般超过单相220伏的10%就容易烧坏家用电器,低于10%大部分的家用电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你自己想象一下,家用电器都是220V的多,零线没有了,进去两根火线,当然要烧坏电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