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电新法请教

楼主(2008-04-24):
有一个二十二千瓦的电机把原来的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用十一千瓦的变频器驱动,电机是三相380伏三角形接法的负载很轻用十一千瓦的电机都可以用,请问各位这样改成变频后到底会不会节电?

网友A:
我想理论计算能省电的.因为电阻不变,电压降低了,相应功率也是应该减小的!

楼主:
但我想电没效果,因为负载功率一定电压低了电流增大了,如果要是不改接法能不能用变频器?

网友B:
首先,你确认了电机的负载很轻,用11kW变频器驱动22kW的电机就没有问题;

第二,用不着改接线,直接角接即可。条件是,负载不超过11kW;

第三,节电是可能的,起码采用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可以,因为他有对电机效率的优化功能。但节电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个负载不调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