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4):
比方说我定义了一个I/O field控件,我如何用vba使这个控件的数据显示与我之前定义的变量TempData连接起来

网友A:
控件名.Value属性=先前建立的变量。

另外说一下,那是VBS,不是VBA,VBA只能在图形编辑器中使用,VBS才能在项目激活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