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24):
下面是用FX系列控制8段转速的程序

LDP X2 //在X2的上升沿
AND< D10 K8 //并且D10的值小于8
INC D10 //D10加1
LDP X3 //在X3的上升沿
AND> D10 K0 //并且D10的值大于0
DEC D10 //D10减1
LD M8000
MOV D10 K1Y34 //段号送Y34-Y36

请问 用OMRON的PLC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其中 X2为 加速
    X3为 减速
    Y34-Y36连接变频器的多用途端子

网友A:
@LD I:0.01            ---------------------    LDP X2
AND< D10 &8        ---------------------    AND< D10 K8
++ D10                 ---------------------    INC  D10
@LD I:0.02            ---------------------    LDP X3
AND> D10 &0        ---------------------    AND> D10 K0
--  D10                  ---------------------    DEC D10
LD P_On               ---------------------    LD M8000
MOV #400 D0     填写多位传送控制字,高位填写4说明4位传送,低位填写00说明都是从第一个位传送
XFRB D0 D10 1000  调用多位传送,依据控制字将D10的第0-3位输出到通道1000的前4位。

以上两条指令用于替代Mov D10K1Y32,轻重1000代表输出端子。

楼主:
谢谢指教!
高手 我用的是C60P 这个PLC 上面的好些功能都没有
能用基础一点的指令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