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4):
用什么元件可以实现两台变频器速度的同步?从变频器的速度为主变频器速度的K倍,K需要元件实现,并且可调!

网友A:
购买变频器的附加组件:同步控制卡

网友B:
楼上说得对,采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就可以决定采用什么对策了。如果要求同步不严格的话,不用同步卡,采用主从控制+转矩补偿或者采用转速同步+转矩补偿等等,这完全看实绩现场的同步要求和采用的硬件结构了。

同步控制,有同轴传动和非同轴传动两类,楼主又是那类的同步?

网友C(2008-08-06):
Danfoss FC300系列变频器 的同步控制卡可以做到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可以免费提供技术支持qq 258381077 电话 13922199579

网友D:
用三个电位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2011-01-25):
给变频器加同步卡啦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的
然后再参数里设置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