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速度同步?

楼主(2008-04-24):
用两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主变频以最高频率驱动电机,从变频如何能以主变频频率的倍数驱动电机?特别是加速时的从变频的频率要严格按主变频频率的倍数驱动电机!
  如何实现?  能给出电路图和器件最好
   谢谢指导 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用4~20mA信号控制转速,可以把两台变频器转速控制信号串起来,达到信号同步的作用,对应相同信号,频率不同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定来实现。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办法着实不错。不过还要做些工作,让两个变频器速度调节器的特性一致,才可保证严格的同步。这是需要调试注意的问题。给定一致了,反馈是不是能保证严格的同步呢?要做些工作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