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4):
我们在一台焦化炉的炉定风机上使用了两台ATV61 280kw变频器分别带两台250KW的风机。两台风机是一用一备。4个月后,主风机的变频器烧坏了(从外观上看,接近整流桥的外侧钢板都烧了个比拳头还大的洞。位于整流桥上部的短路板和风扇都已经燃烧损坏)。把带备用风机的变频器换到主风机上,运行到现在没有问题。
可是新买的变频器在安装到备用风机上,在3天的试运行中就发生了和主变频器同样的故障。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电机本身的问题。请问专家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下面是我拍的图片!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呀!不能直接粘贴?那位高手顺便教教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呀!不能直接粘贴?那位高手顺便教教我吧!
图片不能直接粘贴的,要进入发帖页面,从这里上传

有关论坛方面的详细帮助还可进“客服中心”查看http://www.gkong.com/co/gkong/helpofbbs.asp

网友B:
因为高温而损坏?是不是接线不实,引起节点发热打火?还是热负荷太高,散热不够?
变频器自身没有报故障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