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请我:触摸屏eveiw在把程序由PC机往触摸屏下载时(下载方式:串口),为什么总是出现“通讯超声”啊!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串口和拨特率什么的设置的对不对的

网友B:
用不同的PLC和触摸屏通讯要设置的串口波特率、停止位、字长都是不同的

网友C:
电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E:
"通讯超时"软件是否正确,波特率,电缆是否正确!

网友F:
我在用也是,之前还能下载,今天再用就不行了,打开串口失败,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