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各位老师好:请问18.5Kw的水泵电机启动是否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启动力矩是否够?谢谢!

网友A:
18.5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B:
水泵可以星三角启动的.  如果你线和电力容量足的话直接启动省事.

网友C:
要是电网容量不够好多人会骂娘的.

网友D:
可以直接启动啊.也可加星\角启动装置.

网友E:
可以,但是要求电网要有一定容量

网友F:
我厂有自备发电厂185电机带水泵还直接启动呢

网友G: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直接启动的瞬时电流太大,建议最好用降压启动

网友I(2013-10-05):
星三角可以就是浪费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