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电路图:http://www.solarbotics.com/assets/schematics/solarbotics-l298_schematic_complete.jpg
产品:http://www.solarbotics.com/products/k_cmd

我按上面电路用洞洞板照样做了一个。电路图应该没问题,都出产品了。
可我做的板子好象有问题,我把1n5818用1n5819代替(没有5818),稳压
还是7805,板子做好后我只连了个9v变压器(7805输入端),其他什么也没连。
之后用万用表测7508输入端电压(也就是变压器的电压),为什么只有2v左右,
变压器是9v的呀?而输入2v给7805,7805就不会有输出,这是不是不正常,
可能我板子有地方连错了,可我不知道哪连错了。如果是连错了,出现这种情况
最有可能是哪个地方连错了呢?请各位帮帮我,就是不知道问题所在,谢谢!

我单独把两个1n5819串联起来,然后直接连到变压器插头上(1n5819的+接变压器的-,

1n5819的-接变压器的+,上面电路中的八个二极管好像也是类似这样联的吧?),

然后测插头正负极电压,也是2v左右;而+接+,-接-则电压正常9v。为什么呀?

楼主:
哪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帮帮我!!!

网友A:
9v变压器输出还要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