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PLC输入点的形式和接法
一、PLC输入的内部线路
PLC输入的内部电路一般采用光电耦合电路,如下图所示(共阴极)。这样做,是为了把外部电路和PLC内部电路隔离开来,从而避免PLC内部电路受到来自于外部电路的干扰。此图只示出了PLC的一个输入,其它输入一样,并且所有输入的公共端(COM)可以连接在一起,也可以分为几组连接在一起共用。

值得说明的是,公共端可以是发光二极管的阳极连接一起,也可以是阴极连接一起,根据发光二极管COM端连接的不同,可以分为“共阳极”和“共阴极”。例如:三菱FX系列PLC输入电路就采用的是“共阳极”接法,而西门子或台达PLC的COM端是悬空的,可以由用户来根据实际需要或习惯来采用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

从图中可以看出,要想让PLC的某个输入端有输入,光电耦合的发光二极管两端必须形成回路,即:COM端接“+”时,输入必须引入“-”电平(共阳极);COM端接“-”时,输入端必须引入“+”电平(共阴极)。

二、PLC输入外部电路的形式

PLC输入外部电路的外部节点形式共分为以下三种:

1、无源节点输入,即:开关节点输入。

2、NPN和PNP节点输入

3、二极管输入

下面,就这三种节点输入的形式及接线方式简单说明一下。

1、无源节点输入(开关量输入)

此种节点形式是PLC输入用的最多的一种形式。使用此种形式时,只要注意PLC的输入公共端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就行了。如为共阳极,则通过开关节点引入的应该是负极,如为共阴极,则经过开关节点引入的应该是正极。如下图所示(括号内为共阳极时):

2、NPN和PNP节点输入

一些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输出节点是NPN或PNP节点形式。这时,做为PLC的输入是选NPN还是PNP节点,一方面要看要看PLC的接线形式而定,另外还要看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接线形式。下面举例来说明:如下图所示,传感器的输出是NPN形式的。从图中负载接线可知,传感器动作时,输出0V(黑线④处)。这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是正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CON)正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NPN形式。

下图正好相反,当传感器动作时,其输出为正极(黑线④处)。此时,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接负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负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PNP的形式。

PLC的输入节点到底是采用PNP还是NPN的形式,其实大不可必死记。只要明白PLC输入内部的电路原理就行了,即:采用PNP还是NPN节点,都必须保证PLC输入电路内部的光电耦合部分的发光二极管得电。

以上两例是以西门子PLC为例,西门子PLC输入内部线路的光电耦合的公共端可以是共阴极或共阳极,因此,在考虑使用NPN或PNP输入时,可以改变公共端(COM)的正极或负极来分别使用;而对于三菱FX系列的PLC,因光电耦合的公共端是固定采用共阳极的,因此公共端只能接正极,输入也就只能使用NPN节点输入方式了。

3、串二极管输入

有时,需要在PLC的输入节点中串入一个发光二极管来为指示。如下图所示:此时,一般PLC都会规定串入二极管的允许电压降及允许串入的二极管的个数。比如,上图所示的FX系列的PLC规定,发光二极管允许电压降为4V,最多允许中时串入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