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变频器有频率而无输出?

楼主(2008-04-25):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频率的控制方式。和频率对的电压设置好了没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示的是装置的设定频率,而没有输出的原因很多,比如,变频器没有给启动信号,或者发出了启动信号,而变频器不具备启动的条件,所以,没有输出。应该检查变频器此时的状态,是不是具备了启动条件,并且激励了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