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04-25):
我想控制一个轴的转动速度,选用步进电机,问具体的控制电路是什么 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故只是对速度有要求,没有必要用步进

网友B:
如楼主控制轴转动速度快,可选用直流无刷电机,如速度不高,可选用步进电机,如在成本控制方案方面宽裕,可以选用伺服电机

网友C(2008-05-28):
引用 网友A:
如故只是对速度有要求,没有必要用步进

网友D:
具体一点用在什么场合啊,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E(2008-10-09):
问题太笼统    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