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使用SWOPC-FXGP/WIN-C将FXIS-30MR的梯形图导出来,连接的方式也是对的,
但是当点击“plc-导入”是,弹出个框让输口令,不输,则梯形图出不来。
 到底应该怎么导出梯形图,SWOPC-FXGP/WIN-C的帮助也写的很简单?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是从PLC读程序吗?
输入口令,应该是你的PLC被设了密码吧

楼主:
是的,就是读程序的。
  这个密码是PLC的厂家设的吗?
  有没有破密的软件,上次找专业人士帮我把密码去掉花了不少的钱和精力,
想问问是不是一般的PLC读程序都会有密码设置拉?

网友B:
是程序被写保护了,只有知道这个密码的话才能上载到电脑上;
如果你不要这个程序的话,可以把程序连同密码一起删除,然后重新写入新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