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5):
我很喜欢打篮球,相信进来的朋友都喜欢打篮球。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象NBA里面一样

可以扣篮,灌篮,但是按照一般我们的身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把篮球做的小一点

,使大多数(一米七到一米九范围之内)都可以单手抓篮球。篮球框也做低点,使大多

数(一米七到一米九范围之内)可以扣篮,灌篮。现在想做个项目,就是做这个篮球运

动器材的项目。向爱好打篮球的朋友调查一个问题:如果有这个条件,定做篮球框架,

定做的篮球,你会喜欢吗?想象一下,你单手拿球,冲到篮球低下,象科比一样暴扣。

我知道,这个篮球大小,篮框大小高低都要经过计算,适合人群也不一样(不同身高范

围之内)。反正身高最高极限比例就按照姚明身高。希望大家提点意见和建议。谢谢朋

友了。

网友A:
呵呵;不同的身高及每个人的弹跳力不同,这个要设成好几个档了;

网友B:
我是篮球爱好者,我早就有同感,  特别对于我门身材相对不高的人来说, 能单手持球  灌蓝 只能是在小学的蓝框上实现.想楼主所说不能是简单的缩小,要按比例缩小,不能过矮,我意见是:假如有5名中国平均身高的弹跳中等水平的年轻人打篮球,其中有2名能扣蓝,或者这个比例小一点,,要是人人会扣蓝, 大家就不去投篮了,就手把手塞篮!
个人意见!!

网友C:
如果单手拿球、扣篮,灌篮变得“普及”,那么这项运动也就不再像现在这么吸引我们了。

楼主:
是的,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必须经过调查和精确的计算.
"如果单手拿球、扣篮,灌篮变得“普及”,那么这项运动也就不再像现在这么吸引我们了。"正对说下,正因为可以单手拿球、扣篮(但是如2楼所说要是人人会扣蓝, 大家就不去投篮了)相信有更多的篮球爱好者喜欢.

楼主:
还有我的想法就是把高科技推向这方面,比如可以通过液压系统调节蓝板的高度,可以任意调节.通过PLC控制电气系统.呵呵

网友D:
给楼主提个醒,对于NBA球星们的扣篮,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把球扣进篮筐的那一个动作,还有他们弹跳高度、力量和身体在空中滑翔的舒展姿态。试想如果一个人只能跳起来30CM,腰腹和手臂没有力量,手又太小抓不住球(个人觉得身高185以下的很少有人能单手抓住球),即使把篮筐降低让他可以随便扣篮,我敢肯定现场效果一定会是很难看的,最后导致观看的人没有乐趣扣篮的人也不会有乐趣。

最后还是劝楼主放弃这个想法吧。
PS:楼主可以去研究研究增高药~~

楼主:
呵呵。8楼的朋友,你说我们手小抓不住篮球是对的,你也许没有看到我最上面写的,篮球也要经过计算到底做多大的。这不是说多大就多大的,需要经过调查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