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昨天使用我们的变频器,一按下启动按钮,大概5S左右,整个车间电源瞬间掉一下,然后又自动恢复供电,变频器启动失败。连续启动了三次都是这样,当时也没有找到故障原因,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我们使用的是德国  BM electronic公司的变频器,250KW,电流型,当时电流大概升到了300A左右就出现上面的现象,由于电源瞬间掉一下,导致了控制电路也瞬间失电,从而PLC也自动重启动。

现在我初步怀疑是由于变频器故障引起了电源的相间短路,但不知道是整流还是逆变部分引起,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这样的变频器都有自检功能,自检如果正常,变频器就不会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变频器如果自身短路,应该直接报故障并自动封锁,不会让上口的断路器跳闸。因此,这个故障应该查一查变频器与进线电源的联结和器件是否有问题(在变频器自身无故障输出的情况下)。

楼主:
今天找到了故障点:由于在电流型逆变输出侧接成星型的三相RC吸收电路有一相断线,导致变频器一启动就跳闸,而且还导致车间供电瞬间失电,恢复了该接线变频器就恢复了正常,但是还没有想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哦,RC吸收电路断了?好像解释不通呀?

网友B:
RC吸收回路故障,车间漏保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