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帮助

楼主(2008-04-26):
我在CX—p中
写了一个上升沿微分的指令 怎么调试的时候没反应呀
LD(AR0)——DIFU(1100)
1100的状态怎么不变呀

网友A:
应该有变化啊。你用监视状态看一下,是不是变绿了,那就对了。或者用上升沿编一程序就能看出来了。它是一个脉冲,用眼看不出来。

楼主:
en 看到了。谢谢你了。

网友B:
如果你不用微分监视能看到话算你历害

网友C:
哈哈 他就不能用别的方法?比如KEEP CNT......

网友B:
那是你用指令来的,不是直接去监视,你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法去的,你要是这样的话在指令中只要有记忆的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