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问题

楼主(2008-04-26):
请问大侠们,如何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清除s7300的硬件组态?谢谢

网友A:
不联网啥意思?

不连接PLC?那清啥?

清除PLC的SDB文档,只有3种方法:1、通过西门子PG进行删除。
2、通过西门子专用读卡器(销售编号在选型手册上有)进行删除
3、组态一个空的SBD进行下载。

楼主:
谢谢你,朋友!不联网就是不连接plc.知道你是高手,再请教您一下:本来我用工业以太网把硬件组态下载到cpu中了,但是后来朋友把多余的模板拿掉几块.等我再去连接plc时,就怎么也连不上了,不知到为什么?请求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因为原先是通过编程器或cp5611,或cp5611连mpi接口把硬件组态好硬件组态,现在你拿掉几块硬件组态发生变化被编译了,sdb变化了,当然工业以太网怎么也连不上了,你必须重新把硬件组态下载到cpu中,再把接口改用工业以太网联应该可以联上了.你试一下

网友B:
因为原先是通过编程器或cp5611,或cp5613连mpi接口把硬件组态好下载到cpu中,现在你拿掉几块模板原先硬件组态发生变化被编译了,sdb变化了,当然工业以太网怎么也连不上了,你必须重新把硬件组态好下载到cpu中,再把接口改用工业以太网联应该可以联上了.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