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请高手指点,现在有许多电机用单相实现正反转控制,甚至快慢控制,它的原理,接线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改变单相电机的正反转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移相电容换到另一个线圈上,可以使用开关或继电器来控制电容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