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谁能告诉俺 三菱PLC和电脑连接不上 为什么

网友A:
问问题你也要说清楚啊

用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什么样的电脑,有没有串口,哪种联接方式
什么软件、通讯设置怎么设置的
连不上有什么提示或现象

网友B(2008-09-01):
有没有串口,端口号是否设置好了,如用USB接口要装驱动。

网友C(2008-10-27):
USB接口接A系列连不上。需要驱动吗?

网友D(2008-11-26):
你把#6451参数的位元5(BIT5)设置为1,才能允许PLC和电脑通讯

网友E:
软件设置的串口号和硬件串口号

网友D:
#6451参数设置前面要先把PLC停掉,然后把#6451参数的位元5(BIT5)设置为1

网友F(2010-03-05):
哪位老兄帮忙解决一下,我的A系例也不能连接,但是在另外一台同样的型号同样的通讯电缆,就可以读出数据,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