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7):
本人菜鸟一个,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产品放在一个转动的圆盘上喷涂,喷枪从圆心A点到外圆B点往复直线运动,为使厚薄均匀,要求喷枪移动伺服电机速度变化,(可以分段速)怎样实现?

网友A(2008-11-03):
plc编程给定脉冲频率变化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觉得用伺服的内部位置模式做往返运动也可以,但是也要实验才知道用PLC发脉冲那种效果更好

网友C:
用PLC的可变速脉冲命令,速度变化是个斜率K

网友D:
我也在做伺服系统,不过也是不很清楚,希望朋友多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