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7):
请问,如果把U1V1W1当成U2V2W2接了,电机用星三角启动,会有什么后果?谢谢指教!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后果!U V W代表绕组的抽头,1  2只是表示抽头的顺序.

网友B:
如果是雙速電機、南無高速(低速记不清了)接触器吸合后/电机内部不会产生旋转磁场/电机电流等于启动电流/空開會跳閘、

网友C:
我想没什么,最多就是保护装置动作或烧坏

网友D:
总的来说,每组线圈之间加的是380的电压,不要结成有 一组线圈是同项就行

网友E:
这样就直接启动了,电流过高,要跳闸的啊

网友F:
应该没有什么事

网友B:
双速电机绝对不能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