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04-27):
CNT0 #12 为什么12次计数后不复位 要等好几个12次计数才复位

网友A:
哈哈 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那该怎么改呀 大侠!

网友A:
见不到你的程序谁能知道?

楼主:
呵呵程序来了

楼主:
谢谢了
呵呵 程序来了

楼主:
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B:
CNT不是自动复位的是用复位指令来的,你用的是那一个地址位来复位的

网友C:
计数器指令下面是就是复位端,随便一个常闭点都可复位

楼主:
复位地址位CNT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位地址位CNT000
如果是这样,你的问题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