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7):
我的CPU是:CPU315-2DP, 通信卡为CP5611

我用的是S7-300的X2 DP口与PG/pc连接、

下面为我的设置

下载程序

点击是,出现如下错误

小弟弄了很久,还是不能下载

但是我在(设置PG/PC接口)中设置CP5611(MPI),用MPI口可以下载,问题困扰我很久

了,希望高手们指点。特别希望高手能留个QQ,向您请教

网友A:
1. 使用CP5611(MPI)连接到S7-300的X1端口, 下载S7-300的硬件组态. 注意: X2端口的DP地址和波特率.

2. 然后转为CP5611(Profibus)连接到S7-300的X2端口, 点击"属性". 在"属性"对话框中, 检查"PG/PC is only master on the bus"不能打勾号, 以及DP地址和波特率和第一步所提到的是否一致.

3. 接下来, 你可以点击"诊断". 检查你是否连接到DP网络上, 以及DP站点是否能读出.

注意: CP5611(Profibus)的波特率如果设为12Mb/s, 因为编程电缆的原因, 有时会连不上S7-300的X2端口.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主站,没有从站

按你说的第一步做了,程序下载成功了

下面是第二步的设置

经过诊断也都ok了,

在SIMATIC Manager 的PLC 菜单下,点击设置/诊断的硬件诊断,出现如下错误

应该还是没有连接上,不知道哪儿出错了,还得麻烦你帮我看看!!!

网友B:
我记着下程序都是用plc的MPI口啊,设置的时候也是MPI,用DP口没试过!我也请教各位大哥们能否用plc的DP口下程序?

楼主:
先假设不能用DP口下载程序,

我用MPI口把程序下载到了PLC中,

再换DP口,在诊断/设置中查看硬件诊断,弹出

无法建立在线连接,因为没有有效的模块地址

的错误

请问怎么样才能用DP口与PLC建立连接呢???具体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dynamics:

很可能的原因是:

1. CP5611(Profibus)的当前地址2, 和S7-300的X2端口缺省DP地址2想冲突. 把CP5611(Profibus)的当前地址改成0试一试.

2. CP5611(Profibus)的当前通讯率187.5Kb/s, 和S7-300的X2端口缺省通讯率1.5Mb/s不一致.把CP5611(Profibus)的当前通讯率改成1.5Mb/s试一试.

网友A:
现在DP总线已经有了PLC, PLC就是一类DP主站. 所以在CP5611"属性"对话框中, 检查"PG/PC is only master on the bus"不能打勾号!

楼主:
我现在没有从站,只有一个主站

PG/PC is only master on the bus不打钩的话

Profibus/MPI network diagnostics 诊断不能通过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程序可以通过DP下载了

谢谢 robertjml 大哥的帮忙!!

网友C(2013-09-04):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成功的?分享一下啊。我的还没有成功

网友D(2018-03-14):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