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我写了个程序进PLC,有用到X5和X10,X12,当RUN后,按下X5时,X10,X2的输入会有而且一直存在(即PLC那边的输入灯会一直亮着啊??)单从程序来看,好像没有直接的连系啊,不知问题出在哪,求高手帮帮忙!谢谢,很急!

网友A:
没有见过,不是很明白,期待楼下的给予解决,谢谢!!!

楼主:
咕咕
对了,我这个是实验箱的PLC 啦,会不会里面的输出会反馈到输入啊!

网友B:
晕哦!
要是不会用表,就拆开来看看!

网友C:
可以的话把程序弄来看看哦,先看看你的程序,程序没问题的话就是外部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D(2011-03-09):
首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比如线有没有接错,然后不要写程序进去,再接一下会不会,如果还会就是PLC本身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