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回路

楼主(2008-04-28):
有A,B2个出入口,通道长度也就5米,进出的检测可以通过红外线或超声波等限位,然后由触点输出,车从A口进的时候主接触器动作,B口出的时候接触器停,反之从B口进的时候主接触器动作,A口出的时候接触器停,请教如何通过继电回路来实现上述功能?谢谢!!!!!!!!!!!

网友A:
只能用一组接触器么

网友B:
A,B两点可以共触发一个继电器,然后利用这个继电器的常开点做一个单按扭的起停电路,就可以了.(车的长度必须小于A,B两点距离--即A,B两点不能同时触发)

楼主:
A,B共同触发一个继电器?那只能是并联,好象不可以??????????

网友C:
可以用多个继电器吗?

楼主:
继电器个数不限,但只有一个接触器

网友B:
对,是并联.即A B两点相当于一个开关点,然后利用"单按扭起,停电路"连接即可实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