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机的接地

楼主(2008-04-28):
防爆电机的接地应采用单独接地还是用供电三相四线中的地?

网友A:
将外壳接地有什么特殊要求吗?三相四线中的地不是地,是中性点,应该接三相五线制的地才是真正的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爆电机的接地应采用单独接地还是用供电三相四线中的地?
就算是三相五线供电防爆场所内的电机也应该单独用接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