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我用的是安川SV-606V7变频器,电机是普通三相电机,为什么在低速运行时,电机带电,而且电压还不低/

网友A:
低速运行肯定要带电的拉,不带电还能运行么,你说电压不低但是到底是多少呢,比中速时电压高吗?
变频器矢量控制的特点就在于电机低速运转时为保一定的转矩而对定子电压进行补偿,提升转矩,所以有一定的电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