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plc是一直运行的,机器的起停靠显示屏上的按钮控制,需要在显示屏上显示累计运行的时间。如果用延时计数的方法,如何去掉循环扫描的时间呢,因为机器可能需要运行数万小时,所以累计的循环时间是相当多的。恳请指教。

网友A:
你发个程序文件到邮箱来xiaoxy1975@sina.com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 DB100.DBW0的值转换下

把单位“秒”
用“天” 甚至 “月”来替代
这就解决了那个“秒,上万”的问题了吧

楼主:
转换也只是改变值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准确时间。其实我不太明白,西门子延时时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不知道它延时运行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考虑扫描周期的问题。
我想到的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是,运行的时候记录下当前的系统时间,然后实时用系统时间减去记录下的系统时间。不过,我不知道该如何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