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标号,一般的书上也没讲,我自己摸索了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贴出与朋友们共享
步骤:
1、打开FXGP/WIN-C,用鼠标点击梯形图最右边的行号位置
2、从键盘输入字母“P”,出现
3、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应的数字“0”,
4、点“确认”,得到相应的标号“P0”
   同样可以输入"P1"等

网友A:
步骤是对的,顶一下

现在用GX Developer的多了,在要写入的位置双击后可以写入
或是鼠标放在写入位置,用键盘直接输入P0

网友B(2008-07-12):
啥是WIN\C啊?

网友C(2008-11-13):
应该是最左边吧!怎么跑到右边去了.
这个我早就用到.

网友C:
WIN/C,是三菱最早的一个编程软件,现在都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了.

网友D:
GX Developer装好了还有仿真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