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请教各问大虾:
      PLC的NPN输出与一般的继电器输出有啥主要区别呢?

网友A:
1  输出电流不同  一般晶体管输出的电流为0.2~0.5A,继电器一般为2A
2 输出的电压不同,晶体管一般为24V输出,而继电器一般为220V交流输出
3 输出的频率不同,一般推荐继电器输出频率不超过每分钟1800次,否则容易出现粘连现象,导致输出典损害,而晶体管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B:
呵呵;继电器远远达不到30次/秒;
触点吸合及断开都要时间;
还要继电器的动作寿命一般就100万次;
因此一般动作频率大于5HZ及10000次/天的都不要用继电器型的;

楼主:
谢谢大家 不过我想问一下 NPN与PNP输出有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