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8):
我看了施耐得样本?上面只有分辨率,可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要脉冲,
编码器的分辨率和么每转脉冲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简单地说,两个相乘=1

网友B(2012-08-24):
2L您确定吗?分辨率和脉冲关系就这么简单?

网友C:
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一)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93244
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二)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93247
编码器的分辨率与精度(三)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gemple&id=93282
施奈德大概自己不做编码器的,别的品牌贴牌的吧,欢迎选用GEMPLE的国产化编码器替换(我夹带个广告哦)。

网友D:
推荐阅读楼上的文章。

网友E:
編碼器上的分辨率 是指編碼器轉一圈可輸出多少脈衝(脈衝/圈 PPR)

程序上的脈衝 是指脈衝當量(機構最小移動量 歩距/脈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