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送电就转

楼主(2008-04-28):
我的松下伺服电机MAMA082A1G接220伏主电路,只要接+5V或-5V就会正转或反转.还没给脉冲就这样,为什么

网友A:
设的模式不对吧;

楼主:
模式设置:位置+方向 03
是零漂?

网友B:
设置面板操作了吧!
还是正反抖动啊!我用过的伺服没调好刚性可是会抖动的!

网友C:
是不是设成模拟电压控制

网友D:
您用的 可能是速度控制吧 有模拟量 电机就会旋转

网友E:
改成位置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