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9):
怎么把PLC在电脑上读出来!不是用WINPROLADDER监控读取的,好像有一软件FATEK Communication Server 可以把数据读出来是吧,怎么使用啊,有相关的资料吗发给小弟参考下,e-mail ==li_dong_fu@126.com
对了,在局域网里,我想把单台PLC的数据读出,我是把PLC与电脑同时接入集线器,这样做法对吗,如果是要利用Interenet的话又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读取数据我有VB---FATEK的程序  QQ575837758

网友B:
很少用到软件FATEK Communication Server,你要相关的资料可以在www.fatek.com下载

网友C:
直接用永宏的软件就可以读出来了。。然后另存。。你说的那个比较少用。。。局域网的话只要有IP就可以用了。。。就跟你说一样就可以。。外网你要知道你那个口所对应的外网IP

网友D(2008-06-04):
可以跟我们公司联系啊

网友E:
只是用过软件读程序的,那个还没有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