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9):
能否让变频器在不同时间段输出不同频率,或者用行程开关控制其输出不同频率?

网友A:
前者恐怕单单依靠变频器无法实现,而后者可以使用多频率设定功能与X1,X2等输入端子定义功能来实现。

网友B:
可以用定时开关或PLC来控制;

网友C:
有的变频器里边有简易PLC功能的.不知道你那个有没.有的话到是设定一下就好了.不过不怎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