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iemens NET 无法安装!!!!!!!!!!!

楼主(2008-04-29):
我的力控组态软件要与Siemens PLC通信,需要安装Siemens NET
可是总是提示重起系统,无法安装。下面为他的提示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现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打开Windows的注册表, 在路径为: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 将该文件删除掉, 然后在从回收站中彻底删除. 接下来, 重新安装"Simatic Net"应当没问题.

楼主:
按你说的操作
不出现重起了
但是出现了新问题
怎么解决阿??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把安装软件的源文件夹路径全设置为英文的路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