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9):
我的硬件为:

S7-300 CPU 315-2DP
CP5611卡
Profibus通信线连接到CPU 315-2DP的 X2 DP口

现在的问题是力控如何建立与PLC的连接??? 就是在力控的IO设备里面如何设置???

请高手们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法!!!!!

楼主:
没人帮忙,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各位如果用s7-315-2dp的cpu与力控的通信存在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

网友A:
楼主自己解决了,呵呵

网友B(2008-06-08):
我现在是用力控做上位机,与s7-200做通讯,s7200上配有em277模块,采用profibus dp 通讯协议   s7 200那边要告诉我具体什么东西,上位机才能读取到它的数据呢
可以详细告诉我是咋样建立通信的?

网友C(2010-11-25):
你好,我是用CPU-313的profibus-DP与力控通讯,不知怎么编程及建变量,能否指教一下,QQ:598020619,谢谢了。

网友D(2014-11-29):
回复 楼主:
您好 请问怎么解决的 QQ274704453

网友E: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接口驱动选好了即可

网友F(2015-05-06):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也碰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PC机上的是5611办卡 用mpi通信方式 s7-300始终与力控软件连接不上

网友G(2015-11-23):
我也碰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PC机上的是5611办卡 用mpi通信方式 s7-300始终与力控软件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