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与400 dp怎么通讯

楼主(2008-04-29):
300与400 dp怎么通讯

网友A:
profibus连接啊

网友A:
就是profibus连接电缆

网友B:
现在比较常用的DP通讯方法:

1. S7-400做DP主站,  S7-300做DP从站, 使用I/O印像区来交换数据. 既可以使用CPU模板上的DP集成口, 也可以使用CP443-5扩展板和CP342-5模板.

2. 使用DP/DP耦合器, S7-400与S7-300来交换数据.  S7-400与S7-300分别是自己所在DP网络的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