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4-29):
刚刚突然想起星三角启动一般是多大的电机开始使用!
谢谢大家先

网友A:
根据当地电网的情况而定,比如是广东深圳是14千瓦都可以直接启动,内地好多是7千瓦.

楼主:
这样呀~
如果是30KW的,我不想用星三角启动,想用直接启动可以吗?

网友A:
你是专变就没有问题,原则是不行的.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电网容量能否达到要求,假如打不到要求,公用变压器,会有人找你麻烦的!

网友B:
一般是10kw以后的功率就需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4.5kw以上的都可以。

网友D:
全压启动虽简便,经济但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4--7倍,会造成电网电压下降,影响同一电网中其他负载的正常工作,所以电机启动容量受到限制。可根据电机启动频繁程度,供电变压器容量来确定启动电动机的容量。对于启动频繁,允许直接启动电机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对于不 经常启动的,允许直接启动电机容量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30%。通常对小于10KW的笼型异步电动机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E:
受教咯
顶7楼

网友F(2008-07-15):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30KW可以直接启动,30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G:
7楼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H:
楼上的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