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现在有几个问题有点不明白,求救各位高手
1,那PLSY和PLSR指令只能对Y0和Y1使用吗,那我要同时用到3个电机(算正反转需要6个输出),该怎么做?
2,我电机驱动器可以调速的,最高转速3000r/min,编码器500p/r,电机转1圈走10cm,我现在用PLSR指令控制,我最高频率设25000HZ,加速时间100ms,我要走50cm的话脉冲量该设多少,它加减速阶段怎样算脉冲量的?

楼主:
还有假如我电机速度调大调小的话,我PLC里面设的频率和电机实际频率又不对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不装变频器和模拟量单元)

网友A:
PLC CPU 有四轴输出的 松下,欧姆龙都有.如果是FX的话那就要用模块了. 具体的你参考手册.

网友B:
FX3U的可以控制3轴,有3路脉冲输出
正反转用脉冲加方向控制,

楼主:
我PLC是FX2NC的,能控制3轴吗,还有用带有加减速脉冲控制的话,需要输出的脉冲量根据加速后的最大频率计算吗

网友C:
不可以的做功轴的,正反转可以用Y3(Y1)Y2(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