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请问SHT1x在一次测量(温度)结束了以后隔多久才能进行下一次测量(相对湿度)啊,谢谢

网友A(2008-07-15):
温湿度测量采用厦门宇电AI-702MAJ0J0型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