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有谁对变频器的接口与使用比较了解的,特别是多功能端子还有如何设定多级速度,我选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哪位高人留个qq或者电话给我,不胜感激啊

网友A:
这个要求是不是太简单了?

请您翻阅您的手册,对参数E01到E05(E09,是E05还E09取决于您所使用的富士变频器型号)
将功能设定值设定为0,1,2,3.
如:将X1-X4端子分别设定为0,1,2,3 ,相当于X1-X4就组成了2进制拨位开关。

设定C05-C19来确定您的频率,如您设定C05 为10Hz,C06为20HZ,C07为30Hz,那么此时当X1为ON X2,X3,X4为OFF时,对应于C05
X1为OFF,X2为ON,X3,X4为OFF时,对应于C06
如同二进制编码:0001     C05
                       0010     C06
                       0011     C07
                       0100     C08
                 ……以此类推。

对于变频器来说,频率就决定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