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哪位大虾能告诉一下A系列与Q系列的指令区别么?

网友A:
呵呵;这个可不是几句能讲清的;
只有拿A的及Q的编程手册来对比;

楼主:
通讯方面区别很大么?

网友B:
为什么同一个厂商的PLC在语言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晕死了,这PLC究竟啥时候才能学得完啊?

网友C:
其实还是有连续性的
现在Q的通讯方面好多设置通过软件就可以完成了
不像A的好多要用程序去初始化
所以说现在相对容易些了
如果不是用到就可以不学A的而直接学Q的

楼主(2008-06-06):
现在是否有直接把A系列程序转换成Q系列程序的软件?
有的话软件名字叫什么的?

网友C:
直接转换的没有

网友B(2012-10-25):
我以前见过一套系统里A和Q并存着,貌似不能相互直接总线通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