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知道电机功率为7.5KW,要选择一变频器进行调速,本人菜鸟中的菜鸟,还望高手知道一下.
QQ说也行125275568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和电机用功率相同大小的就好了啊.

网友B:
多大的脚就穿多大的鞋

网友C:
可以说的具体点,比如选择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对于7.5kW的风机或者水泵,就选择5.5kW的变频器,如果7.5kW的电机驱动是恒转矩的负载,那就选择7.5kW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