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功能指令for,但是如果客户给的条件并不能让你给他指定一个循环次数,在未给停止条件之前如何让之理论上做无限循环的啊
    不能指定一个确定的循环次数是关键

网友A:
PLC做无限循环的关键是需要屏蔽扫描周期的错误,因此,您必须在循环体内做WDT也就是看门狗复位的动作,否则会造成循环时间过长而导致WDT错误。

楼主:
您能否说的明白些再?
   我这里现在的情况是接收到一个工艺程序开始的脉冲信号之后,有两个阀门的开关每10秒开关一次(开一次,完了再关一次),如此循环,直到有一个脉冲信号结束这个工艺程序为止。我该怎么做,请教了。

网友B:
可以不用循环指令,做一个交替输出的电路,有结束信号时,交替输出停止.

网友C:
用计时器组成振荡电路,再去驱动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