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30):
请教在电机未运转的情况下,保险丝怎么会烧掉?

电源-保险丝-电抗器-变频器-接触器-电机
电源是送上的,变频器有电,但未运行。昨天变频器没电trip报警,检查为保险丝40A的A,C相保险丝烧断。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指教!  断电测量 电抗器相电抗为330K欧左右,对地为230K欧左右,都正常。不知是否是变频器引起?但变频器是未运行的阿?

楼主:
请教是哪部分有问题?谢谢

网友A:
送电以前确认正常吗?可以换保险再试一次。

楼主:
以前电源是一直送的,保险丝断后,没查出原因没敢送电,怕烧东西。